asus F5SL 没有声音

楼主(2011-10-19):
这个机子开机的时候有开机声音(喇叭是不可能坏的  因为要是坏的话开机声音就没有) 可是一进系统就怎么样都没声音 驱动全部都从新打过了  可是就是不行 麻烦哪位高手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声音要么是声卡坏掉,要么是声卡驱动不对。好像也想不到其他什么问题了,你说驱动重新装过,应该是能正确识别到声卡了,声卡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呵呵,声卡换了吧!不行就买个USB测下看

网友:
我手上有个ACER 3620的也鬼的很。。。插耳机的话进系统没声音。在bios里有错误音。就是按错键了会DD的响,换了耳机接口 好了一晚上。。第二天 一开始也可以。 到客户家去试。再开机就不行了。。音响是全新的。我卖的。。。

网友B:
驱动问题多,在声卡设置里看下设备

网友:
记得上ASUS原装驱动

网友:
除了软件就是硬件,软件里就包括设置了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我的机器之前也是这样的,驱动不一定最新的才好。

网友:
那你的驱动是在哪弄到了  发上来 我下载看看 能不能搞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问题多,在声卡设置里看下设备

声卡设置里那个驱动打上了感叹号  从新装了驱动一重启就跟没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声音要么是声卡坏掉,要么是声卡驱动不对。好像也想不到其他什么问题了,你说驱动重新装过,应该是能正确 ...

可是它开机的时候有声音啊  要是没的话 我就不会那么烦了

网友C:
到官方网站去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官方网站去下驱动

你就算是想要分 也不能这样吧 我标题就说了驱动从新打了  还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