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元件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1-10-19):
1块WD,1T硬盘接口部分有个5脚元件掉下来了,有2个脚断在了焊盘上,芯片上面写着V21,在V和1下边有个小点,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帮忙,多谢了。

网友:
网上没找到资料

网友:
是神马玩样啊! 连个图都不上怎么看啊!

网友:
图片如下:

网友:
哎,看来只能从淘宝上买个电路板了。我手头上倒有这种5个脚的元件,但上面的字不一样,大体上知道是升压或者是降压的元件。

网友A:
能看清上面的字符吗?把完整的名称抄下来或许能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看清上面的字符吗?把完整的名称抄下来或许能帮你看看~~

上面的字符是V21,V和1的下面有个点

网友B:
5个脚的一般是IC,或者是可控式稳压芯片,楼主这们看不到完全弄号的只有找同样板型的其它电路板,上面有这个元件的,直接换过去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脚的一般是IC,或者是可控式稳压芯片,楼主这们看不到完全弄号的只有找同样板型的其它电路板,上面有这个 ...

我没找到同型号的芯片,在淘宝上直接拍了个电路板,等货到了换上应该就可以了,希望其它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器

网友:
严肃的告诉你,这种IC只有厂家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定制的芯片,一般是不会知道的,哈哈

网友:
太模糊了看不太清楚

网友:
跑下线路,在供电附近,应该是供电电路中的电感或二极管之类的,不应是太高深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