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系统把C盘覆盖掉D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D盘吗?

楼主(2011-10-19):
如题,C盘已经把D盘覆盖掉了,现在C盘和D盘里的文件都一样,D盘里面有相片,请教高手,用什么软件怎么恢复吗?

网友A:
用超级硬盘资料恢复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悲剧了,好像用恢复软件可以回复,如果是客户的重要资料建议拿到专业人士那里整,别自己上手,一错再错,破财消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悲剧了,好像用恢复软件可以回复,如果是客户的重要资料建议拿到专业人士那里整,别自己上手,一 ...

回复大哥,不是小弟搞丢的,是客户本人搞滴。俺天天装系统不会范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
可以下载.不过要注册.注册码要钱

网友:
真正把原来的数据覆盖的,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D盘空间有80个G,现在D盘里的系统只占4G,所以还是有机会恢复的吧?

网友:
数据恢复好像起步价两百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大哥,不是小弟搞丢的,是客户本人搞滴。俺天天装系统不会范这种低级错误的。

那就简单了。。。报狠价。。拿去数据恢复。。。

网友:
只要数据没有被覆盖就有机会,都是要付费的免费得做不出来。

网友:
用diskgenius恢复,点那个已删除或格式化后的恢复,扫扇区扫到百分之99就停了,唉。看来是搞不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超级硬盘资料恢复就可以了

覆盖程度都不看 ,只用一个软件就行?
真的有能治百病的药吗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机会恢复 出来的 望你好运 mft  大概在 3G(6291456扇区)的位置 你4G的系统恐怕mft已经被覆盖了 扫一下能出来一部分零散的文件 没有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哥,网上有得下载吗?

可以.不过要注册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哥,网上有得下载吗?

可以下.就是要钱买注册码,一机一号的.我有破解的.需要加我

网友(2011-11-20):
这个应该可以大部分可以恢复的,不看具体情况不好说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就是要钱买注册码,一机一号的.我有破解的.需要加我

我也想要破解的,给一个,无限感谢!

网友:
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回来一些照片    选择RAW按照片文件类型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
D盘给覆盖了就难了。楼主可用WINHEXE这东东试试

网友:
用EasyRecovery "原始恢复“功能应该是可以将未覆盖部份恢复过来的。

网友:
只覆盖了4G,绝大部分数据是可以恢复的,用R-STUDIO扫描一下,大部分都可以恢复。

网友:
diskgen 所搜丢失分区

网友:
这算是误GHOST,误GHOST可以恢复的

网友(2011-12-20):
用软件扫描看看
用WINHEX的文件类型恢复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是NTFS 格式的 那么看你装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如果是xp  里面的数据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如果安装的是WIN7 那么数据完整出来的机会就会小 不过还是有很多数据能出来 不过没有文件名 建议用用R-STUDIO软件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我有很多积分,和下载分了,为什么还是很多帖子不让回复呢。

网友:
没什么希望了吧。

网友:
估计没希望了吧。。。。

芯超科技小俊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有一部分是残缺不全的了.. 不可能百分之百 或许恢复出来的 也不能用

网友(2012-02-08):
   有可能找回一部分,相片很好找的,

网友:
应该可以恢复部分数据

网友:
这要看你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放了。如果在后部(未覆盖区域),有希望。如果是在头部,准备纸巾吧.

网友:
哎…恢复回来还能用么…

网友:
只要被覆盖了,是没办法恢复的,除非没有真正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