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花屏 默认开机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楼主(2011-10-19):
各位帮心分晰一下 。接修一台HP DV7 能开机,开机电流几次跳变到2A ,无显示,从加焊显卡 北桥 外接花屏 北桥(215-0674034) 双显卡的 请问拔掉BIOS电池后默认开机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新机器可能都是默认集成的,bios调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