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CT8 始终复位

楼主(2011-10-19):
诊断卡 CLK,3.3V正常,RST灯闪(NUMLOCK CAPLOCK也在闪),1.8V有跳波(0.2V左右),PCIRST,SB_RST也有向下的跳动。

补充内容 (2011-10-21 08:19):
是复位信号1秒一次

补充内容 (2011-10-21 17:09):
最新情况   PC87541的PWROKSB 周期性的出低电平,是这块EC坏了吗?

网友:
是内存没有测试过吧。

网友:
换了我就动南桥了  烦都烦死了

网友:
没有PG准备好信号

网友:
你感觉和显卡能不能车上关系????

网友:
已经上电了,CPU电压正常,

网友:
上电后复位信号出现后,隔了有2秒之后就一秒一次。 是南桥吗?网卡芯片已经拆掉了。

网友:
反复复位啊。对不起我没思路,求您有结果了告诉声

网友:
RST#跳,可能其他的供电也有跳,先查查电压吧

网友:
南桥的PWROK跳吗

网友:
NUMLOCK 和CAPLOCK都是接在PC87541(EC)的,断掉南桥1.8V,PCIRST为低电平,NUMLOCK和CAPLOCK还在闪,会不会EC坏掉了?从另一坏本上拆过来一片EC换上还是跳。不能保证EC是好的换过来的。

网友:
试过拆除FLASH,发现不能开机了,EC也从FLASH取代码吗?

网友:
好好测下全板电压

网友:
hWpWGD已经是高电平了,但PWOKSB还是出出现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