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9600能用T2代换吗???

楼主(2011-10-19):
如题,各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T43不都是X300的显卡吗?T2是T41P的显卡啊。总线接口都不一样啊。一个是AGP,一个是PCI-E,不可以的,您的是T43的主板吗?

网友:
是T43的啊,以前的芯片是9600,按住显卡就能亮,现在只有T2 的芯片不知道能代换不

网友:
T43怎么可能 有9600的显卡

网友:
搞错了吧,是ati的9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