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不亮机

楼主(2011-10-19):
联想G450来时是时亮机时不亮机,电流不跳变到0.8几不动,故加焊了CPU 座子还是不行,又加焊了北桥后亮机正常,顾客也取走了,但是才十几天就回来了,故障依旧,注:刷过BIOS,不是BIOS的问题。供电正常,求助谁见过此机是否有什么通病?哦!此机是集成的显卡。求高手指点

网友:
北桥虚焊引起的,我有个G430北桥被我加焊二次都不行,最后一次重植,到现在都没事

网友A:
不行就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珠!这也要查查南桥和晶振!

网友B:
北桥显卡都有可能吧

网友C:
也是集成的吗?如果是对我很有帮助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珠!这也要查查南桥和晶振!

嗯,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显卡都有可能吧

这个本子是集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是集成的吗?如果是对我很有帮助啊!谢谢

是的,我的G430也是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的G430也是集成的。

嗯,好的,真的谢谢了,我试一下啊!

网友E:
那就重株桥看看咯     你是加焊桥的咯 那就是要从根本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重株桥看看咯     你是加焊桥的咯 那就是要从根本下手

嗯,我试试吧!

网友:
好没??通知一下哟。。。。大家给了你这么多意见。。。。应该就是北桥的原因!!如果有的话,建议换一个NB。。

网友:
放心吧,好了,一定会通知大家的,现在在修另外一个,明天再换北桥

网友:
你那个机子最后搞好没有啊 ?    我也遇到了一个G450的集显的 ,故障现象和你的那个一模一样 、、、、、给点意见吧 ?

网友:
最好重做,加焊没有把握。

网友:
重做更可靠

网友:
强烈建议植珠!

网友: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说话,没有好,因为他的本子是摔过的,北桥取下来后很多点都掉了,后来又遇到过一个不是集成的了,是独立的,但是故障一样样的,也是北桥的问题,重新植株,OK了!看来这本通病就在被桥上,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款本子很容易掉点的,检查故障的时候不要用力压北桥,主板很弱的,这次也掉点了,飞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