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

楼主(2011-10-19):
此机来时是花屏,因为此机通病就是显卡,加焊一般都用不住,故让店里的小伙子重新植株后坐上去的,但是,测机发现,电流没有跳变,到0.8几就不动了,想咨询一下高手们7300的显卡易坏吗?给个建议吧!

网友:
7300的显卡好容易坏的    但是你也要看看是不是板子那边有没有掉东西咯    就是要从根本查起啊

网友:
因为是学徒修的,我都是很确定,但是,细心的观察过,好像没有掉件

网友:
芯片本身是不容易坏的,只是容易脱焊,显卡取了,上电测试下。看问题是不是出在显卡。

网友:
7300容易坏的,直接换7400T的升级版得了省的返修,,

网友:
因该不显卡坏了

网友:
看电流跳变是不是跑到显卡了,三星的可以用诊断卡的一下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们店里换7300t

网友:
应该掉东西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  或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