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设备就死机

楼主(2011-10-19):
使用usb设备就死机,插个u盘,拷贝东西就死机,u盘是好的,郁闷。

网友:
主板有问题,南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先量一下。USB口对地正常不?(400-600)。感觉先装系统先。。

网友:
把U盘插插入其他电脑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可能主板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U口供电不够或南桥或与南桥相关的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