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AMD和普通内存条有什么样区别

楼主(2011-10-19):
现在很多是,AMD专用,很便宜,它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请指点下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内存还有专用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说两句啊

网友:
只能用在AMD的板上,淘宝买过一条1G DDR400的带邮50块,店主说AMD的主板都能上,老子回来一试,NF2不认,KT600认一半容量,6100上认得1G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一直搞不明白
  哪些才是AMD 专用  ,哪些是通用的?  高手出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
没见过。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是啊,AMD专用内存条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真的不知道怎么区分,怎么就没有人回答下呢?

网友:
因为那是山寨条    怎么认就用英特尔的板去验证吧

网友A:
我新建了一个生产内存条的群,做这行的,请加入:181258930

网友:
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还希望高手进来解答.......

网友:
AMD的就是便宜呀。

网友:
回收旧内存 拆颗粒换板 做的
AMD的U集成内存控制器 对内存兼容好点

是吧,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只有测试才可以
噢。原来这样。

网友B:
AMD专用的内存颗粒都是 4bit 的,属于服务器专用内存颗粒
按照规范普通台式机只能支持 8bit 和 16bit 的内存颗粒,而服务器则可以多支持 4bit 的内存颗粒,以达到单个内存条上获得更大内存容量的目的。Intel 非常会按规矩办事,它的桌面级芯片组只能支持 8 和 16 的内存颗粒,但 AMD K8 的内存控制器,还有其他 NV、SIS、VIA 的部分芯片组却增加了对 4bit 内存颗粒的支持,相当于把服务器或工作站级别的技术下放到了普通 PC 机上,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内存条在 Intel 芯片组上不识别无法使用但在 AMD 平台或第三方平台上正常使用的情况。所以应该不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专用的内存颗粒都是 4bit 的,属于服务器专用内存颗粒
按照规范普通台式机只能支持 8bit 和 16bit 的内 ...

你说的是四位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专用的内存颗粒都是 4bit 的,属于服务器专用内存颗粒
按照规范普通台式机只能支持 8bit 和 16bit 的内 ...

哦 。  看到淘宝上那些便宜的内存都说AMD专用  原来是这原因啊。。。。。。

H55
y 有啊。。。。。。

网友C:
AMD专用的 就是翻新的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专用的 就是翻新的条子

高级产品呢。。。价格便宜

网友:
用金士顿正品多好~~~不用管什么兼容性~~~

网友:
假冒货怎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新建了一个生产内存条的群,做这行的,请加入:181258930

都是做生意买卖的吗

网友:
便宜的始终不耐用    内存没有听说专用之说   相信正品

网友:
看来只是能用,寿命不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