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319 一体机,听筒呱呱响。。。求救

楼主(2011-10-19):
HP M1319 一体机,听筒呱呱响。。。求救
扫描,打印,接收传真都正常。

不知道是听筒出问题了,还是主板出了问题“??

网友:
那声音像是,发传真拔号那声音

网友:
换根线.和话筒看看还不行检查一下网络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网络板子有问题了啊!这一般就没修的价值了!不划算!

网友:
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通讯版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