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 电流表档在0.58-0.65之间波动,测试卡跑码死循环,有时可亮机

楼主(2011-10-19):
ibm x22  开机, 电流表档在0.58-0.65之间波动,测试卡跑码死循环,有时代码停在2D或A4,没显示。
有时候,可以亮机,显示LOGO后立刻又暗了,屏一闪一闪的,外接显示器也一亮一灭的。
测试各供电正常,CPU也有1.05V电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
应该怎么查呢?

补充内容 (2011-12-9 13:25):
是显卡问题,重新植珠没有用的,更换一片新的,就OK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2149-1-1.html

网友:
各个电压都正常吧.个人觉的南桥问题

网友:
学某些人的口气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测。。。嗯。。南北桥电压到了吗,cpu复位到了吗额肚里没墨水专业的就上面两句了还有压过北桥没掉电不LOGO后蓝屏吗

网友:
CPU已经工作啦,测试卡都跑码了,从电流上看应是档在内存检测,南北桥/显卡都压过了,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测试卡跑码,F2-94-A4-80死循环.
不知会不会是BIOS或IO的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再不行,怀疑显卡了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呀,会是显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