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主板怪问题?(此板以修复,答案在7楼)

楼主(2011-10-19):
接一片技嘉945GC主板故障不通电,测开机针有2.7V电压,32.768晶体有压差,VCCRTC 电压正常,IO是IT8712F-A IXS GB的,测98脚供电2.7V,点开关106脚有跳变,103脚3.3V电压点开关时103脚没有跳变,换了4个IO还是不行,103脚始终没有跳变,

(此板以修复,答案在7楼)

网友:
GA945 IO 是专用的,普通的IO 不能用吧

网友:
用的就是IT 8712F-A IXS GB代换的,找不到GA IO的FDF资料,98脚供电2.7V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GA 的 IO 是专用的, 别的换不了

网友:
南桥-有没有排除呢??

网友:
此板已修复,没有相机就不上图了。IO 98脚电压2.7V不对,跑线路由紫5V通过0欧母电阻和一个电容到IO的98脚,故障原因是紫5V到98脚之间的线腐蚀了,快断了,补线后98脚电压为5V正常了。

网友:
关键时刻还得是跑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