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关于431精密稳压器待解案例

楼主(2011-10-19):
此板集显无显  独显正常    测得DAC模块供电不正常   只有1.37V     正常为2.5V    上图吧
除了后级短路拉低了这个电压   还是否可能 北桥里面DAC数模转换部分 微短了   431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电压
两个分压电阻 拆下来测了,阻值正常   把接地的电容 拆掉了  还是一样的电压1.37V
各位帮看看 能否解决

网友:
对这个真不太会,先帮你顶起来!

网友:
     R2909 阻值正常吗?一些电阻拆下来量是正常的,但是通电后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点评):
正常的,啊

网友A:
431一般还会接个MOS管吧,这样直接调出来的电压不常见哦

网友:
就这几个件,都换了能费多大力气

网友(点评):
是这几个件,唉,都不好下铬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1一般还会接个MOS管吧,这样直接调出来的电压不常见哦

这个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
我也是刚学不久,看我老板在笔记本上烙铁划来划去轻松的很,10年维修技术了

网友B:
TL431有低电压版本的?R极都是2.496V的吧?
如果有低电压版的,而且是1.23V,那个1.37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有低电压版本的?R极都是2.496V的吧?
如果有低电压版的,而且是1.23V,那个1.37就是对的。

可能?????????????这里正常应该为2.5V 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DATASHEET

但是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对啊, 都拆下来了测过了  431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B:
第一个图想告诉你:TL431的Vref是2.5V的。
如果低了,要么431坏了,要么RN159坏了。
但是如果有Vref是1.25V版本的TL431,从第二个图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Vout=(1+1.2K/10K)*1.25=1.3776V.
算上万用表的误差,读数是1.37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那这个排阻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图想告诉你:TL431的Vref是2.5V的。
如果低了,要么431坏了,要么RN159坏了。
但是如果有Vref是1.2 ...

电路图里看,一般这样标的   而且 我还看了这份电路图里  明确的标注了 这个DDR25V_MCH 这个电压 一定要在2.35---2.65V 之间    这样不可能用Vref是1.25的431吧

网友:
RN159 这个排阻本体标识620    在线测量为15欧姆

网友:
RN159 ok,
TL431 oK,(Vref=1.23)
电路要求2.35-2.65V
你把R2908换成11K,DDR25V_MCH就有2.58V了。

或者有2.5V的TL431 ,把R2908短路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