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打印机卡纸在定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9):
各位师傅:我这有台HP1010的打印机,打印时候总是卡纸,纸头开在快出来位置,纸尾就卡在定影下面,一圈一圈的
请问这样的卡在是什么地方有问题,看了下定影膜没破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的告诉下!

网友:
是不是转印和分离出问题了。。

网友: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下棍的问题!

网友:
传感机的原因把   还有下棍轴

网友:
是下棍的问题,我遇到过,换下滚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下滚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和电影莫也有关系,

网友:
你先把定影膜拆下来,在加热片上摸点定影膜专用的润滑硅脂再看看。估计是你那定影膜里面干了不愿转了。

网友:
两种可能
出纸传感器
加热膜跟加热膜里面的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