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19):
三星r70能触发电流到0.1左右掉电 打电感没有短路触发 瞬间电压正常 吧CPU电感翘起 各个电压都有电流 0.45左右 CPU供电芯片换过 周围电路研究过没有发现可疑现象 求助啊  此机进水 但没有看见进水痕迹 望高手  积压

网友:
0.1A应该是检查桥前的电压吧。。掉电,应该是有哪个短了吧。。

网友A:
桥的供电都没上吧,测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0.1极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供电都没上吧,测后级是否有短路....

把CPU电感断开,板子上每个电压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CPU电感断开,板子上每个电压都有

那就查CPU供电部分呀,,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CPU供电部分呀,,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CPU换过了,供电芯片以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