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945GCT-M 主板每次开机必须清COMS电池才能跑数求解

楼主(2011-10-19):
如题:开始故障是网卡雷击损坏,更换网卡后正常,交付后几天又返修。接到机器后清了一下COMS后就正常了,而后放了一宿后再开机又无显示了,重清CMOS后就有正常了。怀疑雷击后可能南桥有可能局部损坏,于是更换南桥,结果故障依旧,根据电路图,又更换IO,故障依旧。现在求助帮助!!!!!

补充内容 (2011-10-31 09:48):
公布结果:更换新南桥故障排除了。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然后下载最新的BIOS刷入新的BIOS芯片里,应该可以解决吧!跟据你说的,清COMS可以的话,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南桥没做好,你这里搞搞那里搞搞把故障扩大了,先看看南桥是否没做好,加焊一下吧、!

网友:
南桥应该做的是100%没有问题的。这个我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然后下载最新的BIOS刷入新的BIOS芯片里,应该可以解决吧!跟据你说的,清COMS可以的话,应该 ...

这个我先试一下,然后回复一下结果。谢谢了。

网友B:
刷写BIOS  应该解决

网友C:
不亮的时候有复位吗?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写BIOS  应该解决

刷几个版本的了,故障依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亮的时候有复位吗?跑码吗?

不亮的时候,CPU复位正常,不跑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亮的时候,CPU复位正常,不跑码。

先拆掉集成的网卡看看正常吗?如果正常再看看网卡的外围电路正常不、实在不行就用PCI网卡看看。雷击的板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掉集成的网卡看看正常吗?如果正常再看看网卡的外围电路正常不、实在不行就用PCI网卡看看。雷击的板是 ...

我马上再试一下,然后回复。谢谢。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南桥32.768的晶振和谐振电阻和谐振电容

网友:
我看过别人帖子,在bios把网卡声卡禁止试试,但是我也不会设置,估计会成功

网友:
主板

你在好好查查!

214946366 -5 严禁灌水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认为,还是要查网芯片周边,或像其他人说的哪样把集成网禁用,用个独立的试一下.

网友:
喝酒后不能修了!看看主板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认为,还是要查网芯片周边,或像其他人说的哪样把集成网禁用,用个独立的试一下.

每一个兄弟的招我现在都在试呢。但是这个板子必须停放几分钟,才能验出问题是否真正解决。网卡芯片已经摘除了,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32.768晶振也正常。FF,还是清一下COMS后才能跑数。

网友:
这个问题纠结啊

网友:
这种不是那个虚焊的比较多嘛

网友:
先下网卡试,再下声卡试,屏蔽不行

网友F:
精英好多板子都是电池底座氧化造成的不保存CMOS,我见过 很多了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块这个板子,跑EF,直接刷BIOS好了,建议你也刷下

网友:
建议换板吧,雷击的后遗症太多

网友:
这软故障最难修
半死不活的..........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 问题,感觉是不能记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精英好多板子都是电池底座氧化造成的不保存CMOS,我见过 很多了

我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座,故障依旧。

网友:
你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啊,是在不行不cmos电池底座换了试试看‘

网友G:
拔掉电源线,然后根据你画的电路图,测量CMOS跳线的2和3脚,看是否有3V供电。怀疑电池的电没供到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拔掉电源线,然后根据你画的电路图,测量CMOS跳线的2和3脚,看是否有3V供电。怀疑电池的电没供到板子上。

2.98v已经供到主板上了。

网友:
这个板子。{:soso__5969955815284047035_4:}郁闷呀。

网友:
其实,根据描述呢,跟BIOS有关,楼主都试过了,那只能动桥了,再不行,那就可能是信号问题了,那样找起来必需要图纸的,加油吧

网友:
这故障就是南桥的问题。。已经重植过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感觉到还是南桥的机会大的。你进BIOS后重启可以有显示么。有点进BIOS重启也会黑屏没有显示,要清CMOS才有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的时候,CPU复位正常,不跑码。

BIOS周边的元件,查一下哪个出现不良。

网友H:
晶振正常,先换掉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晶振正常,先换掉 看看

谢谢兄弟,我先试一下。

网友:
我以前有个HP服务器的主板也是这样,每次把电池抠了才能加电,换了谐振电容、晶振都不行,最后没有办法,客户要的急就换了块板,等楼主的好消息,看看这个板子能不能起死回生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不好弄,希望弄好的指点一下,我也碰到几片这种板,老是要清除一下,放电后才能工作的主板。。。

网友:
我昨晚猜修好了一块 这个主板
我那个是不触发 原因是右下角开机针相连的几个2极管

网友:
公布结果:更换新南桥故障排除了。

网友:
问一下,大哥你有它的bios么, 能不能给小弟传一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