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自动开机

楼主(2011-10-19):
主板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的话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造成自动开机的问题很多方面的。

网友:
IO芯片周边回路有异常

网友:
这个问题说不准,要查的,IO,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经常遇到,I/O换之解决的有,开关坏的也有。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真是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