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in7系统改xp装不上

楼主(2011-10-19):
有一个台戴尔D531笔记本系统是xp的做了win7系统感觉有点慢想改回xp的,我用u盘pe做的怎么也做不了总黑屏郁闷死我了。盘里的俩个xp镜像莫名其妙的一个没了一个变成了几十MB,以前用U盘ghost  xp从来没出现过差错c盘也格了N遍FAT32格式的也不管用。我上网上查了一下win7系统有一个隐藏的200MB分区删除就好了可我看了就C D E F  没有别的分区啊。没办法又做回了win7 系统。请懂的的师傅帮帮兄弟再下是新手别嘲笑啊万分感谢!

网友:
WIN7换XP要先把WIN格式化掉,,不行就重新分个区就OK了....

网友:
  呵,也不用格吧.....今天就改个xp   一启动,提示hal.dll 损坏,,,没折...网上下一个放进去也不行...进 diskgen ,,发现有个隐藏分区,删掉再说,再ghost ok ..........

对头是要把 隐藏分区删了 用diskgen

网友:
楼主实在不能ghost,那就用安装版的。有时候装系统就是这样很奇怪

网友:
三楼的正确,把那个200MB的分区给删掉就好了 ,

网友:
用DISKGEN看看分区

网友:
硬盘模式 有没有改  在BIOS里面  AHCI 改成IDE   或是找个支持AHCI的XP  不用找什么隐藏分区的。

网友:
谢谢大家,集思广益。我照大家的方法试试。

网友:
用xp的安装盘搞一下,就能ghost了。

网友:
你们也特不专业了吧 起码你得问下客户说 正版系统要删除 要是遇到那种很在乎正版系统的 你说都不说就删除了 会闹的
一般是这样 用无损分区 把C盘划分出来 至于不引导 你可以用安装版 到复制文件的时候重启 在GHOST

网友:
楼上够专业!!!不过人家问的只是为什么改不回XP哦,建议楼主用DISKEN看看 ,个人很喜欢这个软件

网友:
再次谢谢对大家,许多人都说用DISKEN看看会有隐藏的分区删了就好我看了并未有隐藏分区真是见鬼了。不过照7楼的兄弟说的找了一个支持AHCI的的新萝卜家园xp装上了速度非常快我也没有改BIOC.看样方法真的有很多种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1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