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联想才买半年左右的机器

楼主(2011-10-19):
开机能进bios可以看到XP欢迎界面然后黑屏,U盘启动进不去PE。插诊断卡显示8C,取下内存诊断卡显示56,是bios问题还是内存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启用VGA模式试试看,实在不行就送保修嘛。几天就可以了。

网友:
CLR CMOS试试看

网友:
不会是硬盘吧

网友:
CMOS清过没用,硬盘的话不可能PE都进不去吧..

网友:
这个谁能解决?出来说说

网友A:
是黑屏了还是关机了呢?

网友B:
我遇到过你说的能进XP欢迎界面然后黑屏, 我把机器打开全面的清理一次, 还是一样, 所以就没想那么多了 果断的装了个系统,   系统是装好了,  可重启到XP那里又黑屏了,   .     没办法了只好把这个硬盘挂到另一台机  ,结果一样.       换了个硬盘.    那个硬盘 经专业人士测过后       硬盘坏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黑屏了还是关机了呢?

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你说的能进XP欢迎界面然后黑屏, 我把机器打开全面的清理一次, 还是一样, 所以就没想那么多了 果断的 ...

售后去的,我看着鼓捣半天,重装系统无效,最后卸掉主板,看到这我就走了,后来听说啥都没换没动,装个系统没事?

网友:
一般先排除软件故障,再找硬件问题。

网友:
半年的机器在保内,让售后直接给换个新的多好。。嘿嘿

网友:
我也有这么块板子,在CMOS里设置SAFE模式可以进系统,就是很慢很慢的。。双核5200还不如单核的快

网友:
把硬盘拔了看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这个是硬盘保护,到售后帮你换个硬盘就行了

网友:
先试试楼上说的方法,不行拿去保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的.如果是双显卡的,要先装集显,如果先装独显必黑屏.联想双显卡的机器XP只能用集显,WIN7能用双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