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0210 stuck key 7B 联想R400

楼主(2011-10-19):
键盘换过了。一样
因为键盘上放有开机开关。按下开关后拨走键盘用USB键盘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接口有问题还是新买的键盘也有问题??
联想

网友:
你打一下键盘接口的KB输入输出信号阻值是否一致,或者可以直接更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