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内压 取样电压 有点不明白 希望哪位师傅指点指点

楼主(2011-10-19):
内存的1.8V基准 电压 是怎么得来的呀 正常时有2个取样电阻分压的得到1.8V的参考电压  IC在有基准电压下 控制上下MOS管 得到1.8V电压 这有些看不懂 希望那为师傅指点指点  这1.8基准是怎么算的

最左边那电阻是20K的 没截好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应该是说r1711和r1867分压得到0.6v

网友:
输出经过2个电阻分压后得到0.6V给FB脚,改变两个电阻的大小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算你就不要了不,要看元件原理图,里面有高数的计算方法得出所需电压的

网友:
R1711  R1867 分压后送给FB 脚
  通过改变这两个电阻的组合就能改变1.8V

网友:
我知道了 什么意思了 就是说 要输出为你需要的电压的话    R1711 和R1867  2个电阻 要分出个0.6V 给FB脚

例如 我要输出个2.5V电压   FB脚 要为0.6V   R1711 为3K的话    R1867  就要为950左右 是吧
理解了 谢谢 月饼 老师 和 不懂拒绝 的指点  感谢

网友:
谢谢 大家

应该是给7脚  7脚是比较的 脚 6脚是反馈  6和7 用电容连载一起 电压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