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总是爆电容?

楼主(2011-10-19):
dell 360标配, E5200,2G ,G31集显。 255瓦电源。 插1650xt显卡,不定时爆电容,全换过2次,后来又爆。10V以下的都爆,16v的使用2周。还没爆。
更换9500gt 浩克版,开机20秒烧管子3707,目前使用09n03,2天还没出毛病。
请教大家是不是主板问题?为啥老是跟显卡过不去?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次换了一个20秒左右爆了,吓我一跳,2次重来1分钟左右又爆了,没经验不知怎么修给客户了,没挣到钱,我的报价一个电容10元,5个50块

xch

网友B:
换质量好点的电容试试。什么黑金刚电容了,三洋电容了,你换的是不是质量一般般的电容啊。

网友:
一个10元啊。。。我这边一次30,不限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次换了一个20秒左右爆了,吓我一跳,2次重来1分钟左右又爆了,没经验不知怎么修给客户了,没 ...

换的电容要和原来的一样,耐压值可以稍高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次换了一个20秒左右爆了,吓我一跳,2次重来1分钟左右又爆了,没经验不知怎么修给客户了,没 ...

不过,5个电容收50元已经很不错了,维修方面利润也算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质量好点的电容试试。什么黑金刚电容了,三洋电容了,你换的是不是质量一般般的电容啊。

红宝石,qinicon什么的

网友A:
都是同样数值的,在旧卡上拆的,就是换一个电容也要报40呀,不是我黑,我们老板生意好,人气旺,除了昨天来个熟人换4个收20,我几天擦擦显卡还要60呢,不能把价格拉低了,以后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样数值的,在旧卡上拆的,就是换一个电容也要报40呀,不是我黑,我们老板生意好,人气旺,除了昨天来 ...

呵呵,要是主板上的电容坏了,换十几个的话,你怎么收费了啊,

网友:
如果不是电容问题那就是显卡其他供电问

网友:
换耐压值高点的电容还不行那就是显卡的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同样数值的,在旧卡上拆的,就是换一个电容也要报40呀,不是我黑,我们老板生意好,人气旺,除了昨天来 ...

那是我没见过,看主板要是爆的多不好修,直接80元,还价70-60,一般不会让他们还价的,直接把价格压死

网友:
只有压死价格,这行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网友C:
你们好牛啊,我们换电容统一收20

网友:
你查下电压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建议还是换好好一点的电容,耐温值跟耐压值高一点的,问题的根本还是显卡供电问题,可能是供电高吧

网友:
不行就从板上拆电容看下还爆不? 如果还坏,电压高或温度高

网友:
多次爆电容我看需要查电路了。

网友:
换耐压高的电容
  同时也要注意 电容质量
还有电容周围的温度
是不是周围芯片的散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上次换了一个20秒左右爆了,吓我一跳,2次重来1分钟左右又爆了,没经验不知怎么修给客户了,没 ...

那你换个大点的。别换假电容啊。。换好点的。没换反吧

网友:
看来我换电容也要收二十了

网友:
多次爆电容我看需要查电路了

网友:
哥换20个电容才收到30元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你就是换好的电容上去也还是用不久就会爆了,要查得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才能根本解决

网友:
爆电容就3个原因,第一装反了,第二耐压不够,第三是普通的电容不能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对电容是有要求的,市面上买的电容基本上是低频电路的电容,建议用拆的主板电容。

网友:
注意 电容质量

网友:
爆电容是又原因的,你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供电过高会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好牛啊,我们换电容统一收20
那你的日子有点难过哦!

网友:
显卡上面短路了吧……

网友:
只有二种可能,一是电压,二是温度

网友:
假电容多的很啊,电源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
用表量一下电压啊。16V的要是再爆了就怪了

网友:
额,没换反么?还要换个耐压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