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显示器花屏,高压包周围有些焦(图)

楼主(2011-10-19):
清华同方19寸,型号是TGJ-9L80CP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下边的那个方块从左到右移动,最上边有很多亮线闪动,如图:

拆开后发现高压板两个升压器周围有烧焦的迹象,深褐的,如图:

二极管档测量两个升压器连接灯管的两个引脚,蜂鸣器响起,值为0。(是不是升压器烧坏了?)

给高压板通电,能测到12V 5V和3.3V

请问一下,这个显示器花屏的故障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引起的?还是屏坏了?(新手求助!希望各位耐心解答)

补充:谢谢楼下朋友的帮助。大家好像都说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可是我测量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两个端点的阻值为0,正常的话那两个端点应该是有阻值的啊,

网友(点评):
高压部分变色很正常,本身属于线圈,阻值很小或者0都属于正常,无穷大才有问题,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高压板有故障的话会不会引起这样的花屏啊?
手上没有可代换的高压板,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汉中电脑维修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高压板附近变色属于正常,先检查下屏线,不行再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试试..好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不好就是屏坏..请仔细检查

网友:
我想不是高压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你还看得这么清楚

网友:
不接灯管看看..图像正常不

网友:
屏坏了我有一台 没修理价值了

网友:
不一定是高压板也不是屏坏,清洗屏线你会有惊喜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
高压板坏应该不会引起花屏。花屏一般是排线(居多),驱动板,以及屏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跟高压板没有什么关系  应该还是屏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和灯管只负责背光亮起,花不花屏他们可管不着的。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第一步先检查屏线(可以测量是否有断线的,再用手挤压,有时候松紧度也会有影响),第二步是加焊下驱动板上的信号控制芯片,加焊完后,再测量一下驱动板到屏上的各组电压是否都满足,要是满足了,那不好意思,你的屏坏了,跟高压关系不大。

网友:
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两个端点的阻值为0正常吗?
我测过好几个升压器,那两个端点都是有几百的阻值的啊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板辐射干扰故障不是这样的。

网友:
高压部分,只要灯管亮,开关能正常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屏供电正常的话,基本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正常的话,基本就是屏坏了,,!

高压板上的升压变压器两个端点的阻值为0是正常的吗??

网友:
那是因为绕组的关系  你不用管高压部分   你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试试看  如果正常了是驱动板换了  如果不正常 恭喜你 你中奖了  屏坏

网友:
高压板问题不会引起花屏的。外接高压板试试  不行就只有点屏看看是否屏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检查顺序,屏线--驱动板--屏。

网友:
二极管档测量两个升压器连接灯管的两个引脚,蜂鸣器响起,值为0。(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152-1-1.html如果高压包坏了 怎么会亮?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一下,高压包次级的两个端子是焊接在同一条铜箔上的,阻值自然为零了。
抛开初级不谈,2灯高压包次级的接线方式分串联式与并联式。在并联式中,又分互藕式与自藕式。在自藕接线方式中,线圈的一端是接初级的,只有一根线是高压。你看到的、测量的两根线,其中有一根不过是个固定脚,学名NC。

网友:
屏坏得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板只是负责屏的背光 跟花屏关系不大 应该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花屏和高压板无关

网友:
花屏先换下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
没阻值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看一下,高压包次级的两个端子是焊接在同一条铜箔上的,阻值自然为零了。 抛开初级不谈,2灯高压包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高压包应该没有问题,花屏屏闪 一般都跟驱动板和 屏供电板有关!

网友:
三分屏,屏坏了,用套版点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发黑只是过热而已。断开高压板看图形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就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大家也太武断了吧 偶就遇到过噶呀部分故障引起屏幕时不时出现亮线和花屏的例子

网友:
平的问题,不要搞了,搞不好的

网友:
高压板一般不会引起花屏的故障,查下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