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不触发

楼主(2011-10-19):
机器型号:HP  NX6130
版号:好像是英业达的
故障现象:待机0.07,不触发
维修过程:在论坛DOWN了个图纸,测得3V     5V      1.5V都有,一开始以为是有待机不触发,开关有3.3V    也有触发的高低高的跳变,但测着测着就发现应该是机器微短路引起的,就开始测电容,有发现。。。。VGAVCC所连电容对地40多欧,微短,就开始烧机看看,发现显卡特热,就摘下,电容对地100多欧,但是一样!有点晕,难道弄错拉,就又开始测,测得+1.8VS也微短,就有烧机,发现北桥热就摘下,1.8还是短,现在也就只能把短的电容挨个的摘下测,是不是我测得方法有问题,还望高手指点,对短路的机器还是没什么思路和方法啊!

网友:
  你对所有供电的对地数值都很了解吗……起码显卡和北桥的供电不会高于70欧姆 大多情况下!

网友:
LZ犯错了,显卡或北桥只有几十欧的

网友:
北桥和显卡的对地阻止本来就是那么多,现在告诉你怎么修估计你也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