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经验不足啊 ,,原来这吗简单。。都是惠普电源惹的祸啊

楼主(2011-10-19):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4411s的机器,客户说是有时候特别慢。。跟老机子样。。我看配置不错啊。。不应该啊。。就接了。。。先装系统测试。。不行。。有换硬盘。。还是不行,,有换内存,,不行。。算了,,直接找了个CPU换了。心想这下该解决了吧。。擦。。用了会还是老样子。。TMD看任务管理器。。CPU还降频。。真是没招了,,只好把板子拆了,,仔细量了,,IO。。cpu。。工作正常啊。。。当时就想着不接了饿,,打算还给客户。。。。哎,,,可是偏偏晚上还是想这这事情,,变在论坛上搜了一下。。擦,,,搜看了,,真是吓了一下啊。。。。我知道惠普有些必须用原装的适配器才能开机。。。擦啊 。。。原来坏了也能导致降频。。死机啊 。。真是学习了 ,,不过我有给客户装了一个WIN7  64位的系统,,现在测试还没发现问题。。没有降频。。一切正常,,哈哈。。。多看看论坛还真是好处多多啊 ,,要不差一点就打算干北桥呢。。。汗。。。。

网友:
顶下

木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恩   值得深思!纯属经验。

网友:
顶了。有时简单问题没有经验就会变成大问题

网友:
LZ 一开始用的是可调电源?  不是说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开机吗?

网友A:
两年前有一台HP 6515B的机器原装的适配器引起死机而且是玩红警游戏,其他正常,也不慢,结果被我折腾死了个CPU,当我知道是适配器的问题后差点没背过气,今天又见楼主的降频,啊,我的神啊,HP啊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网友:
跟戴尔的一样。如果没有成功检测到适配器,则cpu 降频降低功耗 这种设计也是为了保护主板。那个检测点就是 电源 圆圈中的那一针  连接到 电源内部的一个芯片,可以 查看适配器功率 ,有些大型的 dell 机器,如果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系统都不让你进,也是一种保护机制。怕适配器 额定功率不足导致掉电 ,新手之言,wcndy

网友:
适配器检测脚电压不足,导致触发了OCP电路

网友B:
淘宝上买 的带检测芯片应该能接在可调电源上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买 的带检测芯片应该能接在可调电源上正常使用

不能,,我式了。。买的那种有的也开不了

网友:
就是降频不是吗?机子慢最基本的就是考虑是不系统 硬盘的问题,然后再考虑是不是降频了。不过不提还真不是太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年前有一台HP 6515B的机器原装的适配器引起死机而且是玩红警游戏,其他正常,也不慢,结果被我折腾死了个 ...

是啊,,当时差点就干北桥,,要是修主板出点问题我也能气的背过气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