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电脑黑屏,不能入,包括bois。

楼主(2011-10-19):
hdx18 惠普,开机无显示,无声音提示,一排指示灯亮。caplock numberlock 都亮,下面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就灭。只有风扇,求助是否需要拆机,内存松动可能有几成???
黑屏
同意楼主:
1.0
pljcadslhd12
同意楼主:

网友A:
摁什么键都没反应,恩大小写键(caplock),灯也不灭!

网友:
这样问估计神仙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求解

网友:
是显卡坏了

网友A:
顶起来,大家帮帮我,是不是内存松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拔下来再插一遍。

网友A:
感谢大家,如同楼上所述,我特地反馈给大家。是内存松了,拿去金牌惠普那里,重新插了下!谢谢大家!留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