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咋故意取了一颗耦合电容显卡还能点亮呢?

楼主(2011-10-19):
一张华硕9800gt显卡,故意想让他点不亮,32对耦合电容应该是缺一不可,但是取了一颗最左边的电容,刚开始确实点不亮了。但是开关了几次机后神奇般的又点亮了。而且一切正常。难道有自我修复功能?机子是dell的品牌机。搞不懂~~~

网友:
你在取下几颗试试,包你点不亮,以为显卡是人呢还会自我修复,呵呵

网友:
x8 ...... x16

网友:
LS正解,一个X8 一个X16,等于X16降为X8使用了,性能的问题,不是功能的问题

网友:
明白,顺便问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显卡点不亮或花屏,但是又可以很轻松的修复 的方法啊?最好外观上看不出明显的痕迹。
弄坏了拿回家自己用~~

兄弟,心地不算太好啊。
这个不能告诉你。

网友:
只能在INTEL上用了.NV不会亮了

网友(点评):
记得好像是

网友A:
INTEL  会自动屏蔽坏得差分信号 ,改16X 成 8X  4X
   你上AMD 板子看看能点亮不?

网友:
想搞破坏的方法有很多,我觉得最快就是刷个空的BIOS程序上去(前提是要会刷和会保存BIOS),哼哼,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吗??楼主好自私,想把公物挪为私用…………

网友:
嘿嘿搞掉时钟信号或者前面的差分即可。复位也行。手段太多。只不过都难不过高手

网友:
有鬼,有内情哈,话又说回来,出问题想修复这个难,但想破坏,大家还不是小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会自动屏蔽坏得差分信号 ,改16X 成 8X  4X
   你上AMD 板子看看能点亮不?

还带这样的功能啊!了解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些主板上PCIE的兼容性好,就可以点亮,但不是工作在16X下,而是8X,4X甚至只能在1X下,我的780G就是这样,在NF520上死不认的卡,在780G全认了,就是工作模式自动降低了。

网友:
嘿嘿..好久不见饼哥和张老以及 显卡修好了 各位老大..甚是想念..顺便问候张老..再者寻找以前显卡区 乐天

网友:
怎么有32对呢,,,,不是16对吗???

你把主板上的一起数了把

网友:
是呀,要搞好--难:想弄坏--容易:如果想弄好又弄坏---看个人对电路的理解了,方发那是多的是

网友:
想搞破坏
哈哈

网友:
孩子你想多了吧。我们是好人,不是JS.....

网友: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
呵呵。
维修如果只是买元件还不会饿死啊

网友:
有的情况下的确可以亮的,915的肯定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