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这个小电路图是怎么升压的。

楼主(2011-10-19):
如题。。刚报名那基础班。。请别笑话我。。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1999-DL3的相关电路图

网友:
当5V经过上面二极管后,另外电容1端也有5V的电压,这样就能自举升压,电容2端就有10V了,这个电压过下面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出来10V了。

网友A:
补充楼上的     建议去看看电容的特性   是什么   在看这个小电路

网友:
不懂就别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楼上的     建议去看看电容的特性   是什么   在看这个小电路

升压电路中的电容难道还有耦合的作用吗,楼主是在实地学习的吗

网友:
哦,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升压的,见到3楼的回答,茅塞顿开!

网友:
很多不懂的 还是要学习啊

网友:
1999-dl3输出是0v,5v 的脉冲电压,在 0v时5vpcu通过pd31把pc204pc205充电到5v,在5v时pc204正端电压是负端电压5v加充电电压5v为10v,pd31(2)反向截止,通过pd31(1)把pc205充电到10v

说得好,鼓掌。

网友:
当电路刚开始时,5V对电容充了一定的电荷,由于二极管的单向性使电荷未放出,再加上电路工作后输出输有了电压,致使电容对地电压升到了5V+输出电压,从而达到升压的目地。

网友:
10楼说的正解,此时PC204 2脚会有一个最高10V最低5V的脉冲方波。

网友:
11、12说的很详细!

网友:
又是芯片图,我的死对头啊 。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