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海信 4236p液晶电视维修

楼主(2011-10-19):
今修海信 4236p液晶电视。故障查电红灯闪,按开关无反应,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标识14伏输出17伏;12伏,5伏电压输出正常。是那儿的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1

网友:
LCD TV 有14V 输出的吗? 是24V 吧?

网友:
地板说得对,应该有24V啊?给高压供电的

网友:
驱动板看过没有????

网友:
24V给高压供电的

网友:
先把电源检测一下看正常吧!

网友:
典型的驱动板没有正常工作,重点查给驱动板供电的电路

网友:
是24V吧,不然不正常。

网友:
先把电源查清楚

网友:
查电源板,再查高压板。

网友(2011-11-26):
这种机子是电源背光一体板,没有24v的,背光是pfc出来的380v直接逆变的,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把重点放在主板上,按节目+—键红灯能变蓝灯吗,不变的话查主板,变的话查电源背光板。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台,和一楼的故障一样,是待机5V的470u.1000u电容坏了,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换掉就好了。修这台机子,我用了半天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网友:
电源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