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不显 风扇不转

楼主(2011-10-19):
同志们,惠普一机器,开机灯亮,屏无显示,外界也不行,风扇也不转,不敢拆,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 看电流能跑到多少

网友:
送修吧,不敢拆是不能进一步判断故障的,拆开后上检测卡,打值卡,各种测。

网友:
这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用电表量各主要MOS电压, CPU装假负载看看PG_good有没有亮

网友:
是什么电脑,什么机型号,电源有没有接上?能不能说清楚点啊,大哥,自己不是修电脑的,还是直接送修吧,让我们做维修的人也赚点生活费啊

网友:
呵呵,小弟愚笨,刚入维修行业不久,对硬件方面的知识很是欠缺,现在主要修软件,昨一客户拿来不会修,就让他换地了,电源也接了,型号真不晓得,顾客说以前开机10分钟左右就蓝屏,现在连机也不开了,我怀疑是不是U烧了?老机器散热都不好的,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