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看这个-RSMRS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19):
(图片)

网友:
复位ACPI的,清除寄存器

网友(点评):
呵呵,“精”典! rsmrst是南桥工作必备条件吧

网友:
就是待机时5VSB通过Q187转换成3VSB,再接个1K的电阻连到南桥告知南桥SB电压正常,作用就是饼哥说的复位南桥的ACPI控制器。

网友:
饼哥说了:复位ACPI的,清除寄存器

说白了就是告诉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一个信号而已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一个信号

网友:
明白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

网友:
复位acpi   告诉南桥待机电压好的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大家都辛苦了。

网友:
5SB 经1084 转换成3SB  经电阻限流后经南桥  复位ACPI
RSMRST 是南桥工作条件之一
还有 3VSB  晶振   VBAT   RTCRST

网友:
呵呵。。。又学多了一招。要是有那个高手把这些信号都集中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不管到哪,经过什么原件, 只要是RSMRST#就是复位ACPI的

网友:
这个电路图不是有上面吗,可以下载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