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三天的,让人蛋疼的宏基4920修好了,谢谢论坛朋友的帮助。

楼主(2011-10-20):
前几天发了求助帖《让人蛋蛋疼的宏基4920》已经修好了,谢谢论坛里朋友。话不多说,分享一下维修过程,文笔不好,大家谅解啦!上图 这个故障时LCDVDD屏供电的3.3V没发出,这个电压是U39第2脚发出的,U39的主供电正常,就差3PIN的开启信号了,3PIN有分两路,一路来自北桥经过R240,这组电路板子上没采用,那主要查R239的这路,是显卡发出的,测试此型号无电路,无短线。显卡重植涛声依旧,  便考虑换显卡, 《除了换显卡也不知道该查哪里了》。
发了片测试的,等了两天,装上,OK了,3.3V的LCDVDD出来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还不算蛋疼,我换了显卡,结果主板不触发了。这个才叫蛋疼。根本没动过主板啊。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不是显卡短路了,LCDCDD3.3不出来,换显卡后好了?

网友:
没换显卡之前,拉过3.3V也不行。

网友:
这个EN信号拉电压是没有用的,因为显卡没有完全工作,拉了电压过来,其余的显示部分不工作,也是无法正常显示的

网友:
拉个3.3是没用的,时序不对

网友:
是的。拉个3.3V过去,有轻微的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A:
郁闷啊,图纸怎么看啊,不懂啊555,给点经验呗,楼主?

网友:
不错的经验,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魔兽玩家队吧

网友:
应该可以挑起芯片的EN脚,打那个脚的对地阻值,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B:
打阻值对这个来说没什么用的吧, 信号不出来打阻值干什么?    显卡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
我眼力不好,看不清这图的意思

网友C:
楼主在弄的 详细点就好了  还有你换了什么元件啊

网友:
总是解决了   支持楼主

网友C:
是换了显卡芯片 好了 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图纸怎么看啊,不懂啊555,给点经验呗,楼主?

就说U39 吧,1.5.6.7.8.PIN是供电,2PIN是输出的电压,要使2PIN输出电压的话,要有3PIN的开启信号啊。!我知道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换了显卡芯片 好了 对不

是的,是换显卡就好的,3PIN的开启电压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弄的 详细点就好了  还有你换了什么元件啊

呵呵,恩,下次一定在详细点, 在换显卡芯片之前就那原来的显卡重植了一遍,其他的没动过。

网友D:
像此种故障确实很少见 ,当时有没有尝试一下外接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阻值对这个来说没什么用的吧, 信号不出来打阻值干什么?    显卡是哪个型号的?

我打组织就是想知道此信号有明显无短路,或是开路
显卡是ATI的,显卡芯片型号是216rmaka14fg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此种故障确实很少见 ,当时有没有尝试一下外接显示器

外接一切正常的。

网友E:
不错的经验,希望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经验,希望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谢谢,我觉得迅维网挺好的,有时候没思路了,论坛里看看帖,总能有收获,找到思路。

网友:
呵呵,ATI的显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F:
哈哈,这应该还不至于蛋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应该还不至于蛋疼吧。/

有点啦!我是新手,修这个本子熬夜哦,我一熬夜就蛋疼 ,哈哈

网友:
刚起床,自己来顶个啦

网友:
分析得很清楚,不错的案例教程。

网友:
独显的背光开启信号有些靠显卡

网友:
手上有台。看来也要定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弄的 详细点就好了  还有你换了什么元件啊

LZ说换了显卡

网友:
这问题好象强行加入LCD供电也无效  .还必须得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经验,希望多多发这样的帖子

恩,我会继续努力啦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没工作,就是有供电也没用啊

网友G:
呵呵,打扰一下楼主,你这有个机子的BIOS吗?我手里也一台这款机子,BIOS密码解不了,想刷一下BIOS,可找不到!

网友:
虽然小小的维修经验,还是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打扰一下楼主,你这有个机子的BIOS吗?我手里也一台这款机子,BIOS密码解不了,想刷一下BIOS,可找不 ...

机子已经出去了,没有备份下来啊,论坛里有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了 都不好修了啊 楼主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