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显示白,红,绿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20):
三星笔记本开机显示白,红,绿怎么回事?本人没遇到过这种现象?请教各位高手们是那的问题?

网友:
屏线,显卡。屏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外接看下,如果一样的,就是显卡,不一样就有可能就是屏或者屏线!

网友:
也就是和显示通道有关系了:屏、屏线、显卡。

网友:
外接看正不正常,实在不行就换个屏或屏线试试看吧

网友:
外接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