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变压器上接的是神马元件

楼主(2011-10-20):
一个杂牌音箱变压器坏了,就是普通的绕线式的,拆开看初级上串一个元件,四方形的,上面写着Y35 130度,2A 250V,这是个神马元件,本人电子很菜,高手莫笑

网友:
这是一个温度保险,如果变压器温度高或者后级有长时间短路的话,此保险就会烧掉!

网友:
温度保险。告诉你超过130度就会熔断、承受电流2安培、耐压250V。

网友:
那玩意没鸟用,短接了照照样用!!

网友:
多谢赐教,学习了,另外此保险已熔断,去掉它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去掉了有可能火灾!正厂变压器国家规定要下的!当然了不装不会即时有问题,但是难保日后过温做成火灾。

网友:
最好装一个比较安全。

网友:
温度保险   超过标示温度后熔断 防止高温起火类灾害

网友:
装个2a的电源保险也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是温度保险,烧到温度自己保护了,防止着火。

网友:
装个2A的不行,装个0.5A的即可,如果还烧保险就换变压器。

网友:
搞个电饭锅的吧,温度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