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20):
我昨天一客户拿一杂牌显示器来,不通电。我擦开看是电源接口虚焊。加焊后电源指示灯亮了。但是不到10秒它又灭了,2秒又亮几秒又灭,反复如此。请各楼主指导,越详细越好。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将驱动板和高压板断开,检查电源板是否好的。

网友:
对先单独测量电源板是否稳定输出,再用原机的高压板和电源板来点自己的好灯管,看是否还闪灭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换了就好了。。呵呵

网友:
那个是面有没有5706和5707的东西一,看看有烧没.再过就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高压板的问题吧,是不是电源板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
断开高压看电源指示灯还闪不?

网友: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好了。还是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