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VREF出来的先提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10-20):
一块神舟K470 I3 的主板 H41IA1  开始是换屏的,可是屏线磨断了,开机我用手碰了碰,屏有反应。可是一下电流就下来了,待机3V短路了,烧机发现EC IT8502E 短了,换个新的上去,电流上到0。78上不去了,发现显卡电压没出来,其它的正常。显卡IC是OZ8291LN  如图
3脚19V正常  28脚 13脚5V 正常,可是31的VREF 只有0。几V   12脚的VR-ON启动电压也没有。 这个芯片是不是应该先出来VREF基准电压呀?  还有就是下管的G极保持在5V导通状态,但后极没查到有短路。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附上主板图纸

网友:
还是先查ON吧,这个是工作必备条件 RVF要芯片工作后作为参考的..

网友:
是不是要先有REF,可以查这个芯片的PDF内部框架图

网友(点评):
关键就是找不到内部的框架图解。

网友:
我也认为先有ON信号,这样芯片才会开始工作再产生REF基准

网友:
    VR-ON 因该是芯片正常后才 产生的吧。
    至于基准电压VREF电压是电压正常产生的,这个具体要看芯片内部的工作产生是多少。
    有芯片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纠结在这,我也认为芯片正常得到电压后就应该产生基准电压。今天定个芯片换试试吧。

网友:
这是显卡供电芯片吗,好像是CPU供电吧

网友:
我认为先有ON信号的。

网友:
应该先查VR-ON!我也碰到过几次oz的芯片。找pdf也没找到。如果你找到请麻烦发一份我好备着

网友(点评):
单独找不好找的,从主板图纸上找。

网友:
   多半芯片问题,这芯片是产生IMVPOK和VR-ON信号的,IMVPOK给SB和NB开启信号的。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REF一般都是先有的

网友:
换供电芯片吧!  查查供电的条件!

网友:
先有REF的,先换个再说吧

网友(点评):
芯片定了,还没到。换好了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有了基准芯片才是正常的,正常后才有开启

谢谢。

网友(2015-01-20):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可以找个好板测量一下哪个先 哪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