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M228显示器指示灯闪

楼主(2011-10-20):
一台Great Wall M228显示器接电指示灯闪,开不了机,屏没反应。求救:应该是什么问题?电源吗?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有短路,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你不拆是不行的,  你拆开,就会发现很多电容鼓包了,换掉,就好!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鼓包 换掉应该可解决

网友:
故电容了。 顺便测量下 高压板 的八角mos管短路了没有

网友:
拆开看看  电容鼓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
打开看了,是电源板+5V电容爆了。查其它没发现异常。换上电容1000uF/25V 原来是16V的,通电上机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果然是电容爆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