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开机后开机灯只闪一下就关了。

楼主(2011-10-20):
什么情况呀?
我把电池扣了用适配器依旧。

小修本本 -1 麻烦事你问别人问题,不是别人问你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电流多大了/

网友:
看电流维修,不知道机器电流走到哪了。。。

网友:
保护了  仔细查查电路吧  先对CMOS放电 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要是在机器里 就拆出来试试有没有装短路 裸扳 就有可能主板短路  查吧修吧

网友:
sus3.3 SUS 5V量下先,还有1.8V 1.5V ,1.05V,先确定无短路再修。

网友:
不清楚,,,,判断不了!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5V,3V什么的

网友:
那你要看电流咯 是不是大电流    如果大电流的话就是短路了 啊 。

网友:
难道你没有电流表,没有电流表修BB的话,有点累的

网友A:
我是新手,主要修台式机,硬件电路方面笔记本方面不太懂~

网友:
有短路  保护了吧

网友:
搞个电流表看跑多少掉下来,开机电路问题,后级短路,楼主一步一步差供电电路吧...

网友:
慢慢修吧,查查图纸

网友:
短路了 慢慢查吧

网友:
接维修电源看看电流,然后拆开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主要修台式机,硬件电路方面笔记本方面不太懂~

一下子也说不清的,电路哪有这么容易啊。还是从基础学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