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2V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12V电源 有输入220交流电 直流300V也有 但就是没输出
请教维修思路
同意楼主:
1.0
pljcadslhd12
同意楼主:

网友:
那肯定烧了那个管子 附上图片

网友:
手边没数据线 没法附上图
就那管子事儿?

网友:
你自己查查看,,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300V大电容后面那个大功率三极管很容易烧的。

网友:
次级的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2012-04-20):
找个相同组数的电源板替换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