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G笔记本硬盘不认盘,BIOS下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1-10-20):
WD320笔记本硬盘(串口)。笔记本BIOS下检测不到硬盘。把硬盘换到台式机上也是一样,BIOS识别不到硬盘

接上移动硬盘盒插到电脑上,能看见一个盘符,显示的是“可移动磁盘”(正常的话应该是显示“本地磁盘”的吧?)如图:

双击盘符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 G:”   如图:

点击属性查看,容量为0字节   如图:

能听见马达正常转动的声音。
请教下各位,这种问题是电路板的问题还是盘体本身的问题,可以判断出来吗?

补充:硬盘主板和盘体接触点的电压图:(没有标注的地方电压为0)

网友:
用MHDD或PC3000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果断干SB 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故障

网友(点评):
人家说是硬盘坏了,,,

网友(点评):
你的硬盘有问题了,当你不插硬盘时接入盘盒和插入硬盘一样,所以你的硬盘出问题了,电路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干SB 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故障

你说的SB是指主板上的南桥吗???

我说的是硬盘故障啊!!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没看清楚,换个硬盘能认的到吗 要是能认到 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坏了吧!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硬盘坏了 有数据吗 可以帮你看看 联系我236407289

网友:
在BIOS下看一下硬盘如果是0字节建议换硬盘!

网友:
这种硬盘估计修不好了,我也有块这样的盘子,在客户家里发现硬盘有问题,我拍了下机箱,直接就是没反应了

网友:
就是这18PIN针脚接触不良所致,软件检测显示UltraDMA CRC Error Count数值一直在增加,有时能识别硬盘有时不能,这是西数的通病。我的是20PIN,其旁边螺丝口挫掉一点,可增加接触面,用到现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