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ct-m v1.0南北桥供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0):
通电检测卡灯闪,拔掉12vcpu供电,检测卡灯不闪,查上管下管没有损坏的,pwm也换过没有问题,
后来发现南北桥的供电有问题,0。6v左右,北桥q4没有问题,并且以换过,rt9218也换过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昨天拆上下管q31和q32的时候检测卡灯不闪了,但是后级也没有短路,我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
你看下VTT 1.2V那管子是不是有0.4V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你直接把那管子换了就可以,这板是通病,如果还 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看下我发的那个贴,故障跟你是一样的

网友:
咱们俩的板型多少有些区别,我的q4应该就是你说的vtt1.2v的管子,我换过了,并且确定没问题,他的d 0.7
g 1.0 s 0.3  这些都是变化的,不稳定,忙过这两天我拍个照片你看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如果9218和周边没有问题,请注意查一下内存供电,旁边有个APM4500,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9218和周边没有问题,请注意查一下内存供电,旁边有个APM4500,记不清楚了

内存供电正常,我查过了

网友:
不过我只是测了主供电,vtt ddr spd 还有两条总线供电没测,和他几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