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1-10-20):
为什么有的主板cpu温度一直都很高,而且换风扇重新涂导热硅脂都没用,cpu换到其他主板上温度就不高??一直很疑惑这个问题。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intel的CPU好点,特别是AMD的CPU温服很高,,可能是扇热不好把。。。

网友:
那你要用手摸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温度有显示的那么高,有些主板bios太老,上新出的CPU就有可能出现温度显示错误,其实温度并不高。

网友:
那个有的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LZ是在显示上看温度么?我有台电脑用电脑管家测90度,我摸了一下也不是很热,用鲁大师测正常,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AMD的U就没有什么奇怪的,本身温度过高,如果英特尔的就可能主板散热有问题,建议加个大型风扇。

网友:
温度测试软件好些都是坑爹的...........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就比如说AMD5000+的CPU,上到一个抵板子上面,就自动关机。上到高板子上就好了

网友:
AMD的温度比intel 的高,这很正常。那些测温度的软件只供参考。

网友:
你是用什么软件看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