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黑屏

楼主(2011-10-20):
      联想Y450黑屏。检测卡走到92 电流到1.30  接内屏外屏都无显。显卡是N10P-GS-A2 显卡加后不行。后来又换了个显卡也是一样的。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哪位大哥有麻烦发一个

网友:
你试一下。。。

网友:
好了没??????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个

y450 good.rar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又有新的纠结。我的280U编程器居然不支持这个板的BIOS型号。mx25l1606am2c  280U上面只有mx25l1605的。郁闷啊

网友:
一般是不过显卡,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看下有没跳变   如果直接1.3 那就得再查了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显卡上,并检查显卡周围

网友:
是不是检测卡走到92后还应该往后面走。

网友:
看看一下周边 有没有掉件也会造成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今天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 郁闷中

网友:
有知道的也请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  我有台是集成的  也是跑92  不知道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2011-11-22):
92我碰到过南桥问题的,不过有3大件干光了,显存也全部干了还不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半年质保吧!!为何不送联想?

网友:
换了个新显卡还是一样,说明不是显卡问题,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吊件,

网友:
期待中  我刚好也修到这个机器  还在犹豫要不要刷BIOS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再查查其它供电

网友:
这个显卡不好做,要注意焊点不要刮的太平,焊点容易氧化

网友:
遇到U口旁边8脚过流保护芯片坏造成的不显  看电流已经显示了 你尝试着去掉那几个芯片

网友:
打下LPC看波波

网友:
最好是拿个良板测量一下显卡旁边的元器件!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同样一台Y450独显,电流跑到1.3会跳变,测试卡跑到4A,没有报警声,内外都不显示,郁闷中.........................,显卡加焊了,故障一样

网友:
联想的这款机子真的这么差吗?昨天那个也是不显示,还没搞定,今天又来一台。。。一模一样的还。。
大家共同研究下啊,今天加焊南桥不行,换显卡也不亮,还在寻找中。。

网友:
不过bios损坏也会导致电流浮动不显示器的故障,你的280u你找个同芯片厂商,型号多数一样的刷上去,最后校验能够成功就没事,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我也有个这样的本子,分享下结果吧。

网友(2012-01-13):
我晕 下载分少的可怜 下载个BIOS都不行

网友:
查显卡供电吧。显卡供电小板上面有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