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G68-S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11-10-20):
这是前些天修过的一个板,当时修完跑码点亮后就放在一边了,今天用到,又变成时亮时不亮了,上次修的时候原来是此故障,从机子里拆出来后,测试时变成时不上电时不上电了,IO83627EHG,用IO83627EHG-A代换成功点亮,问题是不能硬关机,手里没同型号IO,暂时放一边,恰好今天收主板尸体的时候恰好有这个IO,打算换一下,上电先测,出现老故障,先换IO,换完可以硬关机了,还是时亮时不亮,亮与不亮对比CPU供电的时候,一个为1.1V,一个为1.35V,IC是6566,从料板上拆下来,换上去,故障依就,测IC工作条件,读PDF进行对比,发现IC是正常的,是CPU发过来的VID信号有问题,IC是完全按照这个信号来工作的,
想,既然CPU在亮与不亮时发出了两组不同的信号,那么是不是信号通路有问题呢,通过与好板对比,结果是通路没有问题,又测得VID信号在靠近CPU一侧阻值与好板完全一致,于是怀疑是CPU座子问题,从料板上拆下来一个,换上去,上电测试,还是那个时亮时不亮的故障,
亮与不亮的时候,内存供电与桥供电等其它供电不变化,只有CPU供电有变化,至此,纠结,
是谁让CPU神经错乱的呢,桥空焊?
盼高手回答,看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故障?
还有可否通过强行修改VID信号进行修复?有没有人这么改过?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22 11:20):
因为想到跑码与不跑码之间CPU发出了两个不同的信号组合 ,死马当活马医,强形割线,从别处跳信号至VID信号线路,要据6566工作正常时的组合,跳过来,现在现象是,每次都可以正常跑码点亮,不过,每次新接上电源不行

补充内容 (2011-10-22 11:22):
接电源开机,再强制关面,再开,就一切正常,重启,复位,进系统,都正常,就是6566这次不按常理出牌了,还是1.3V时候的VID,这次是变成1.58V供电了,不知道这样供电CPU能坚持多久,CPU是4000+,还有供电管严重发烫

补充内容 (2011-10-22 11:26):
6566,供电上下管,CPU大电解,都又重新换过一次,故障依就,每次一新接电源,不跑码,关掉再开,就没问题,不跑码同时会无复位,但无复位各供电都正常,只一关掉,再开就一切OK,6566会受谁影响不按VID组合工作?

网友:
而且正常工作后,进系统重启,关机,声显网等全部正常,

网友:
那CPU供电是正常的,转移思路,不要在CPU供电上费脑筋了。

网友:
我前两天修一联想主板L-A690 ,也是时不跑码时跑码。跑码以后进系统一切正常,声显网卡一切正常。

重植北桥 加焊南桥,也是一样,刷BIOS也一样。 最后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此板目前换过两次IO,三次6566,一次CPU座,一次电解,两次上下管,改线路一次,我滴个神啊,你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

网友:
楼主强焊, 这样的板有点难搞,帮你顶顶,时好时坏的板,是那里虚了重点在这里吧

网友:
现在不是时好时坏,现在是CPU供电偏高,场管发烫,第一次插电源不跑码,无复位,强制关机后,再点开关,一切正常,能进系统,能正常使用,能重启,关机再开也正常,就是供电偏高与场管发烫无法解决 ,故障现象非常稳定,

网友:
顽固牛皮癣,专治老中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