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1-10-20):
大家来帮俺分析下下面这个电路
22脚DCIN有19V  2脚ACIN0-0.6跳变(芯片倒掉后为3.48V)13脚ACOK为0V
芯片换过了还是一样 是什么原因导致2脚ACIN变低了?

网友:
芯片倒掉后为3.48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248-1-1.html这样可以排除芯片。还有两个电阻,一个电容。就查这三个元件。

网友:
分压面来吧

网友:
图上画的好好的了,
你说你发这个贴子出来,要是被授业老师看见了,绝对气的三天吃不下饭的

网友:
我想问下,“”芯片倒掉后为3.48V“”后是什么意思?是把芯片去掉,该脚电压是3.48V吗?刘同学,你这样不上芯片直接加电的行为岂不是很危险?不怕扩大故障吗?

网友:
不好意思是“拿掉”打错字了,芯片当然是和场管一起拿掉了,这里没说你懂得, 现在好了 又换了个芯片

网友:
第一次换的那个芯片是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