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头故障 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1-10-20):
acer 4736g  机器  不触发   kb926的ec
  有3 5 v 待机电压   量ecrst  3.3     acin3.3  ec晶振有波  南桥晶振有波   bios有波  rsmrst  0v    PBTN_OUT#  0v   开关有电压   ec  32脚开关有跳变 PBTN_OUT#无跳变  换过ec   换过南桥 没效果    最后换了电源头可以触发了   搞不懂电源头问题居然会不触发  电源头就是一正 一付   没有第三个信号

网友:
这也太稀罕了吧。。。。楼主你是怎么想到换电源头的?

网友:
电源头触点不好就会这样,一会断一会合,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一个同行说电源头坏有可能   换个试试   就好了  以前他有修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哪天也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可以进系统可以用很久,有时候一开机就断电,刚开始以为是供电的问题,供电查 了也没没有问题 。结果看看插座氧化了,清洗了,就不在掉电了,怪事,

网友:
哎我去了 这也行啊  真想不到啊 楼主高手。

网友:
学习了
嘿嘿......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领教了
出其不意啊

网友:
高手们 看来电脑什么怪问题都有啊

网友:
方正有个白色的机子也是电源头会虚焊

网友:
可能电源头接地不好

网友:
这个故障是很隐蔽哦。。

网友:
笔记本什么古怪的故障都会有

网友:
      搞不明白是啥回事,换个头就好了.

网友:
故障结果有点意外。两个好像是风牛马不相及。

网友:
头次听说这种故障,又学到点经验,以后可能会遇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觉象是休眠开关电压你没有量一下,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哦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死电脑问题多多啊,我们只能把经验和技术增多和提高。

网友:
还有这事。纳闷

网友:
类似情况遇见过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表面的东西欺骗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网友: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电源头氧化。造成接触电阻变大。虽然待机电路可以工作。因为待机电路电流小。
这个接触电阻对电压的分压作用还不至于影响到待机电源的产生,而一触发,电流的上升。分压就变大
最终导致不能触发,又回到待机状态。这样的故障比较隐蔽,因为一般维修都不会想到这里,其实只需要在触发
的时候量一下VCIN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