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复印机1115p

楼主(2011-10-20):
复印出来下面有低灰,和几道黑线, 我看了看没看出啥毛病来  请给位师父给个明路!谢了!

网友:
扫描架的问题    还有你有没有看一下打印有没有啊

网友:
哦  我没是打印  这种会不会跟刮板也有关系?   请给位师傅指导!!

网友:
这样说不好判断的。你先打印个测试。不要复印。看看是扫描部还是成像部分的毛病。这样才好对症下药的。否则容易好眼治瞎了。

网友:
好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