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高

楼主(2011-10-20):
一台主机玩游戏时会断电 看视频和别的都正常 鲁大师显示CPU温度高 排除风扇散热问题。最后加焊桥。温度正常40-50度左右,几天后温度又高游戏是还会断电。换CPU后温度有正常了。半个月后温度又高了。烦恼中。。。
求高手解决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供电电感高温?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我遇到好几块这样的故障了 只记得一块是ASUS的

如果电感温度高怎么解决

网友:
I\O和CPU供电IC会不会发烫~~

网友:
AMD的就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换个座子试一下

网友:
我也过这样的板,要是开机不玩游戏,看一整天的电视剧都没事,可是玩下空间游戏之类的,CPU温度就狂升,最后就死机或者重启~有没有高手解决下!

网友:
AMD的U的话换块U试试

网友:
AMD的CPU喜欢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板子嘛  多花一点钱就是了

网友:
今天又要返修回来了 有解决这问题的的吗?给个终极维修方案。 前面有几个换U解决。可是换下来的U在别的板上一切正常。郁闷中。。。。。

网友:
主板是技嘉MA770-S3P
刚拿来看了下 跑3DMAX测试软件温度正常 玩QQ游戏里 空间的{梦幻海底}温度几分钟就80了。换了个单核的U温度就不高了。 CPU供电电感温度很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

另外940主板CPU底座虚焊的几率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