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

楼主(2011-10-20):
台机主板  开机就50-C1  50-C1  50-C1的跳几次然后跑马 到26 的时候会报警   最后跑到7F不亮机  不插条子就C1  由于手里没有 别的显卡   条子 也没有换显卡条子试试

网友:
先测电压,在测时钟,如果都正常
建议刷BIOS,不行焊桥

网友:
怪了   我从新上了一下U 又亮了

网友:
呵呵...CPU接触不良吗

网友:
    26 好像 是显卡 没找到吧 ,建议 还是先把金手指擦下,插槽也用刷子刷下,然后再更换
个再试下,先排除些基本因素;如果还是同样故障 再开现查主板故障,供电什么的~~

网友:
接触不良,清理一下